请问一个菜菜的问题

楼主(2005-04-15):
这里有个很菜的问题,控制电源(r,t)的作用和主电源的(R,S,T)的作用,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电子齿轮比的定义和作用,请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行不?谢谢啦!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 一般控制电源都是单相的220V,或者是客户准备的24V电源(一般在三相400V的情况下). 电子齿数比是根据你的要求来设定的.比如你带的是滚轴丝杠,节距为6MM.指令单位设定为1PULSE=0.001MM.那么一圈需要6000个脉冲.假设你的编码器是13位的(采用4倍频技术).减速比为1:1.那么算出来的齿数比为8192:6000.通常这两个数值和比值都是有限定的.不同伺服也不一样. 有兴趣加我QQ一起讨论:19346900

楼主:
我用的是山洋Q的驱动器,从上往下是T,S,R,t,r,前三个是主电源,后两个是控制电路电源,控制电源是干吗用的啊?

网友A:
控制电源就是给控制回路提供电源的.一般控制回路都是+5V的,所以交流220V首先整流,然后再降压,提供24V,12V,5V的直流电压给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