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FX系列PLC的远程遥控问题

楼主(2005-04-15):
对于三菱编辑软件FXGPWIN中的遥控问题想向专家问一下。 在工作中经常要用到远程控制PLC进行故障检查,数据修改,程序升级等。 1,对调制解调器的要求, (在同一电脑上用不同厂家生产的就有能连上和不能连上) 2,对电脑所装的系统要求, (同一个调制解调器在不同的系统中就有区别,我试过在WIN98才行,WIN2000跟本不行,对此也深感疑惑) 3,对于初始化字符串的设置, (调制解调器在电脑1中不用设置,在电脑2中要设置才能连接上) 我现只能在一固定的W98系统的电脑用一固定的调制解调器才能顺利连接上。 对于上面的现象希望各位大侠提出你们的见解,你们在实际运用中的处理方法能进行交流。

楼主(2005-07-19):
你们都没有应用过吗? 我想跟应用过的朋友交流一下啊?

网友A:
我也是有和你差不多的困惑。我用TP-LINK的MODEM连过三菱FX系列的PLC,也连过台达DVP系列PLC。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有过以下怪现象:原本曾远程连线成功过的地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连线了,竟然拔号音都没有。但是打电话接电话都正常。同样的电脑同样的MODEM,什么都一样,换个地方却可以。新换的地方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连线。几乎没有规律!我也在论坛上发过类似的求助文章,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真希望大家能够就此踊跃发言,共同进步。用MODEM连线的方式我觉得不好用,且速度慢,不能远程修改人机的画面,希望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意思是远程维护吗?对与FX系列的我不是很清楚,对Q系列的我做过实验,但我想原理等都是差不多的。当使用MODEM的时候MODEM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定要是标准的,否则结果会不稳定。另外MODEM是通过电话线的232通讯,速度慢那是显然的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能否通过以太网解决这个问题。以太网的速度比较快。Q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C:
用MODEM连线确实不好用,我联了1天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