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偶然发现485控制只接+就可以了?

楼主(2005-04-15):
昨天偶然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485控制只接+就可以了,谁能从原理想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会吧!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网友B(2009-03-01):
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测试的时候你是用的一个电源供电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两个地线在一起,不信,你用两个电源分开供电看看!:)

网友C:
有那种事?一根线,怎么会有差分信号呢?

网友D:
用的一个电源供电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两个地线在一起

网友E: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没见过,觉得两根线都不好用

网友G:
告诉楼主一个秘密.不知道你上网是用电话线宽带连接的吗?你把电话线两跟的任意一跟去掉还是能连接的上,或者把电话线的两根短路,也能连接的上,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