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进水的处理方法请教

楼主(2005-04-15):
大家好 我公司的很多电-气阀门定位器从气源管道进了水 应该怎么处理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微量水,可用干空气(热的干空气更好)接气源管口,从喷嘴排风;如果水量较多,最好将气动放大器解体清理干净后再组装。

网友B:
用无水酒精清洗,再用干燥气源吹干

楼主:
谢谢两位 进水的量是比较大的 现在经过拆卸清晰有的可以了 但是有的是电磁定位的线圈里以后水分 致使不能正常启动控制片 改变喷嘴当板的距离 估计已经没有办法了 输入4-20毫安电流之后没有发应!!谢谢大家

网友C:
可能你的压缩空气中水分太多!建议在你气源总管加一个冷干机将压缩空气内水分滤掉,或查看一下你空压机的油水分离器,干燥器是否不管用!解决根本是关键。

网友D:
干燥剂失效了

网友E:
将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表盖打开,表体放入干燥箱中,温度调至40℃,进行干燥处理,处理后要测试绝缘情况。

楼主:
是因为他们操作的时候开错了阀门 致使我公司的大量阀门进水 现在有的处理好了 有的不可以了 是因为线圈不能工作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