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和温度模块的FROM/TO指令不会用

楼主(2005-04-15):
三菱FX2N和温度模块的使用资料。 FROM/TO指令不会用。qlj964432@163.com

网友A:
三菱编程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楼主:
libuwei: 我看了一下,它的H和K分别代表什么,还有它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表什么,小弟以前没用过,能不能在说详细一点。 或发邮件给我。QLJ964432@163.COM

网友B:
from n1 n2 d n3 to n1 n2 S n3 n1表示I/O首地址以3位16进制数表示时取其高2位 H**** n2表示数据读出或写入的首地址 d(S) 表示存储读入或写入的数据的软元件地址 n3表示待读或要写数据的个数

网友C:
因为是日货,所以我不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