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和速度的换算

楼主(2005-04-15):
大家好,我想请教伺服控制中,用脉冲控制,频率和速度的转换方法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你马达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X). 然后要知道你上位的脉冲频率(Y),单位为HZ.用转/分为单位.那么转速(V)=60*Y/X

网友A:
不谢.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好,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烦恼呢,现在解决了,多谢二位

网友C:
你好!我有一台丹佛斯5000变频器用于1。5kw的抽糖浆的抽料棒在运行中变频器经常发出警告示12变频器上的频率总是20-50跳变,变频器上显示转矩限制,电机过热之后变频器停机,实际中电机的温度也有点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你有哪个参数设置的有问题,我没有用过丹佛斯的变频器,但是我觉得你的可以检查转矩提升、频率跳变以及滑差补正的参数设置,原因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1)负载,看负载是否有变化2)检查输入信号,频率设定信号是否有变化,回路是否有噪声,回路电流是否引起误动作3)电机容量设置是否正确,布线距离是否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