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频率和速度的换算

楼主(2005-04-1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变频器里的频率和速度是怎么转换的???? 不知这样换算对否,60*?Hz/P (P是极对数)

网友A:
基本正确!如果要计算精确的话就要考虑滑差的因素!计算公式为:(60f/p)*(1-s)其中f为运行频率,s为电机滑差。

网友B:
‘速度’指什么速度? 你这个公式没有速度的变量嘛,怎么能换算!!

网友C:
变频器频率到100以上时,电机的功率和扭矩怎样变化

楼主:
对不起,小弟表达能力差,速度表示:电机转速, 公式应该是单立人所说,谢谢,单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