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锅炉的液位选择何种型号的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5-04-15):
我要测锅炉的液位,我应该选择何种型号的差压变送器?它的原理图? 锅炉:(1.5*4) 请指点!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就是普通的差压变送器配双室平衡容器就可以

网友B:
可用电容式物位变送器,非常成熟。耐压耐高温,在家可先标定好(去离子水除外),4-20mA输出 可现场显示,航天部102所 HTJ102@163.COM

网友C:
好像很简单哦!普通式电容压力变送器就可以啦,1151,看看昆仑海岸的吧,我们用过一直都很好!呵呵,我们是做工程的,有需要可以找我,我有熟人的,可以帮帮你的

网友D:
普通差压变送器均可,但导压管要长。 另外可用美国K-TAK公司的磁翻板+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或导波雷达液位变送器。可联系深圳万讯 0755-26052885

楼主:
谢谢前辈门的知道啊! 差压变送器可否与AD0809相连啊

网友E:
差压变送器可以与AD0809相连。 1. 在4-20mA电流输入回路串入 250 欧姆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 1-5V 电压,此电阻与 ADC0809 共地; 2. 将 ADC0809 的 Vref+ 接芯片电源 5V ,Vref- 输入 1V 的下基准电压; 3. 编制 A/D 转换程序; 4. 接入差压变送器 4-20mA 电流,运行程序,读入 0-255 之间的数据。 后边我就不说了。如果还有问题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