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我啊!在连接之前是否先把TRACE MODE组态好,具体怎么把 TRACE MODE与ADAM5000TCP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讯

楼主(2005-04-15):
在连接之前是否先把TRACE MODE组态好,具体怎么把 TRACE MODE与ADAM5000TCP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讯

网友A(2005-08-05):
您用trace mode里面MODBUS TCP的驱动就可以了,需要配置ip地址和modibus设备地址。

网友B:
to 刘向前: 请问;为什么我下载的trace mode安装后繁体字?您是在哪下载的??

网友C(2007-02-09):
TO木水123456:
你现在可以登录TRACE MODE中文网站下载最新的软件,http://www.tracemod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