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样让动画转的更快

楼主(2005-04-15):
我用动画链接里的方向作了个电扇,每隔100毫秒扫描一次转的挺好,但是每隔1000毫秒扫描一次它就转的象蜗牛了。改变脚本也转不快。请问怎么在不改变扫描时间的情况下是风扇转快?

网友A:
你可以不在在窗口脚本中写它的转动程序,你可以在条件脚本就写它的转动程序,方法很多啊,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一秒转一次啊!执行频率改不了啊!

楼主:
解决了 在窗口中插入脚本可以设定时间 根应用程序的时间没关系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