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测量元件的疑问

楼主(2005-04-15):
各位大虾在下有一问题请教,目前变送器的测量元件有多种多样如电容式、单晶硅、扩散硅等,请问这几种各有什么优势及缺陷。在此拜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电容式罗斯蒙特3051系列为智能数字式,无漂移,精度高; 单晶硅、扩散硅精度低,零点漂移,寿命短,不能适应恶劣环境,且无法测差压。

网友B:
请问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最适合应用的场合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另外据我个人了解扩散硅的压力变送器也可应用在环境恶劣的轮船上和水锤作用比较大的场合!

楼主:
to;楚留香 据我所了解小日本EJA的差压变送器就是采用单晶硅偕振的原理,他一样可以测量差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