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4-15):
小弟因做毕业设计需选用电动机和变频器,主要用于发酵搅拌用.电动机转速0~3000转/分,功率70~100W,变频器只要与之匹配就可以.哪位大哥大姐好心,帮我选一下,最好是把型号以及说明书发给小弟,小弟将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huangxinlong@webmail.hzau.edu.cn QQ:48257370

网友A:
MicroMaster 440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都能作的到,要么你看在50赫兹电机速度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大哥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了

网友C:
用三相220 伏电机配单相220 伏变频器

网友D:
随便找一台小变频器,就能应付了,我这里有360W的变频器 ,施耐德的要吗?可以便宜点给你.

楼主:
用单相电机行吗?

网友E:
1、选择电机:看转速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电机的极数、电流,转矩是否足够 2、根据电机及负载情况选配变频器。 需要的话可直接咨询! 武汉台德自控(时代集团华中业务处) 贾先生 13098806524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