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VB编个监控现场仪表参数的软件,请教

楼主(2005-04-15):
想用VB编个监控现场仪表参数的软件,最简单的那种,谁有相关的程序,请教,

网友A:
有什么问题?总不会是直接要程序吧,或者你买单?!

网友B:
最简单的可用组态软件,可以直接挂表,做起来周期短,学习也容易.前提是你要用的仪表是个国内知名厂家的.

网友C:
这比较简单 首先你要 把仪表得通讯部分资料 看明白, 实际上也不用太仔细看 无非是 通讯约定得问题 比方说 计算机给仪表发个 什么东西 比如 RXXX 然后你要把VB 串口通讯部分了解一下 , 用什么控件 怎么玩 发这个 RXXX 怎么实现 甚至可以用现成的东西 程序我可以给你 提供 但不能白给 , 这年头怎么会有白给的 呢 我买给你 5块2毛钱 一份... 可以打7.5折 不包含税 不过你若想把这些东西变成 实用的产品 就有狠多细节的东西需要 克服了

网友D:
需要监控哪些仪表?主要需要哪些参数,如果我跟前有的话,可以免费送你。

楼主:
是我们的仪表输出的标准信号,通过研华的转换模块转成RS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