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

楼主(2005-04-15):
想买一台步进电机,大功率的,1000至2000瓦,不知价格多少?

网友A:
第一次来到论坛,首先向各位老师问好,我是一名正在毕业设计的大学生,我所设计的课题里,有一部分要求实现电动控制,在致为一个电机通过丝杠推动一个平台做平面移动,要求移动速度很慢,停止时要求机构牢固锁紧,但机构要求做的小巧,固所选的电机要求小巧,所以我设想所选用的电机能在控制上实现调速和停止时实现自锁,由于我是还是学生没有太多的经验,也对电机没有太多的了解,故来请各位论坛上的老师帮助,给我一点点建议,我将不胜感激,先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谢意!!!!! 一个忠实的求助者

网友B:
用步进电机。

网友C:
步进电机不讲功率,讲扭力。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A: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我是一名快要毕业的大学生,我学机的,对电的知识不是很了解,我想了解一下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时是否可以实现自锁,也就是说在受到外力的作用进电机不会发生转动而实现定位,还有我怎么样先择步时电机的型号,所以还是向各位老师请教,先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D:
忠实的大笨狗: 步进电机在上电后(但没有脉冲发生时)是有自锁的功能的.另外,选择步进电机的型号要知道一些参数,平台大小,丝杆多少,传动方式等.你可以把这些参数讲一下,大家再给你选. 你的地址呢?我可以寄一份全套的数控手册给您参考.

网友E:
TO 洋飛 能不能也給我一份数控手册?我的通信地址江蘇吳江黎裡工業園蘇州泰碩電子有限公司一工程部 崔寬宅 郵政編碼 215212 謝謝了。

网友A:
谢谢洋飞,我的地址是黑龙江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学院13舍323寝室,我的名字王波,邮编150027

网友A:
洋飞: 谢谢洋飞,我的地址是黑龙江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学院13舍323寝室,我的名字王波,邮编150027,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非常的高兴和感激,我设计的平台不是很大,边长在200--300mm,我想用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与丝杠联接,丝杠的直径大约在20mm左右吧,因为对电机不是很了解,所以具体的还没有计算,大约就是那个数据吧,所需要的保持转矩我还要计算才能得出,还是希望各位老师能于帮助和指导,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F:
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定位。 步进电机有步距角(涉及到相数)、静转矩、及电流三大要素组成。一旦三大要素确定,步进电机的型号便确定下来了。 步进电机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单一的惯性负载和单一的摩擦负载是不存在的。直接起动时(一般由低速)时二种负载均要考虑,加速起动时主要考虑惯性负载,恒速运行进只要考虑摩擦负载。一般情况下,静力矩应为摩擦负载的2-3倍内好,静力矩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及长度便能确定下来(几何尺寸)

网友D:
忠实的大笨狗: 丝杆的直径知道也好,不过要知道螺间距才行啊!你能再说一下吗?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各位老师能给我介绍几本关于选择步进电机和计算方面的书吗,还有对步进电机控制方面的书,还有能确定电机的价位吗,学生先在这里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洋飞: 在这里谢谢你的帮助,我非常需要你所说的数控手册,我的地址已经在给您了,能给学生免费寄一套吗,我将不胜感激,也将会好好的珍藏的,不知道洋飞老师能给予我这个帮助吗,学生敬等您的消息。

网友G:
忠实的大笨狗: 请问你做的是什么自动系统,如果力矩在5N.M以下的话那步进电机将会在500元以下了,我也是搞自动控制系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帮助你的,预祝你的毕业设计圆满完成!

网友H(2005-06-25):
to : 動力系統 5N.M以下的步進500以下,是含驅動品嗎?我現在有個案子要做隻要4N.M就行了。能否提供幾款供小弟參考

网友I(2005-11-10):
不进电机不论瓦。你需要多少n.m的?

网友J(2012-11-19):
东莞市一能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是专业从事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驱动器等运动控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雄厚的研发能力和工程服务能力,长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系列标准化产品及非标准化系列产品,同时可提供系统设计方案,结合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我们将为各行各业提供极具性价比的运动控制产品及控制方案。
为适应客户快速开发,快速投放市场的要求,公司的各类标准化产品都备有充足数量库存,以备客户紧急之需。
目前为止,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驱动器,经济型伺服驱动器,各类型步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等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数控机床,雕刻机,激光设备,包装机械,医疗设备,OA自动化设备等各行各业,为中国制造的精益化和自动化做出了自已的贡献。
www.haoransu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