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用于多台(4台以上)恒压供水的算法问题

楼主(2005-04-15):
在恒压供水的系统里,如果只是控制3台以下的泵的话,程序比较好写,但是如果是多台(以五台为例),用原来的方法就不适用了,有什么好的算法吗?我有想过用寄存器来标志,再用移位来控制,对于增泵比较好办,减泵的算法也有想过,但是200的指令中没有让位地址加一的指令,让我很困惑,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迷津吧

网友A:
我用的是FIFO指令,几台都没关系,实际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了,能再具体一点吗?是不是要用一个字节来表示一台泵啊?

网友B:
我用200做了一个1-3台泵通用的程序,不过是3台消防,三台生活。消防和生活只可能同时启用一个,单独5台泵我想这个方法以可以实现 。 用一个字节的vb存放泵的数量,再用一个vb存放当前是几号泵变频 。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否需要有备用泵? 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QQ:93408087 lenovof300@163.com

楼主:
我已经用楼上说的方法编出来了,在开关量代替模拟量的情况下,运行正常,不知道怎么用模拟量调试程序(EM235,模拟输入4-20MA的压力信号,模拟输出4-20MA的控制变频器的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