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程序加密?

楼主(2005-04-15):
我用的是OMRON CPM2A的PLC,为热处理炉编写操作程序,由于许多客户自己经常去查看和修改,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所以想加密,可我用的是手写的编程器,不知是否能用它来加密,如能该如何加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能。要用电脑才行。

网友B:
用手编同样可以加密,在程序搜捕加一段程序就可以了,具体操作发邮件fsyanmailbox-gongkong@yahoo.com.cn

网友C:
用编程器操作 CLR-MONTR-CLR直至屏幕出现0000,按LD-SHIFT-HR1001- FUN(49)-WRITE(0000)-WRITE(0000)-WRITE-#ABCD(要加的密码)-WRITE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加密码的那个程序我试了,不行!因为这个PLC内部的FUN(49)指令没有。

网友D:
版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用电脑加密时也提示PLC内部的FUN(49)指令错误。至今不知如何处理。 希望版主解决了告诉我方法。lenovof300@163.com 谢谢!

网友E(2009-02-04):
可以的,前面加一个AR10。01后面是FUN49指令

网友F:
zui最好有哪位发一下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操作 CLR-MONTR-CLR直至屏幕出现0000,按LD-SHIFT-HR1001- FUN(49)-WRITE(0000)-WRITE(0000)-WRITE-#ABCD(要加的密码)-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