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15):
请教各位前辈: 我想不用运动控制卡(太贵),直接用工控机与伺服驱动器通信实现工控机对3台伺服电机的控制(电机功率不超过3kW),能否实现?

网友A:
那要看你想实现怎样的控制了。换句话说:这三台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只是起停、正反转控制,两台联动,对同步性要求不高,其中一台 在平行导轨上往复运动,其他两台基本上是点动,还有,我主要是想通过串口与驱动器通信实现,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我咨询了几个代理商,好象驱动器一般没有带485/232的通讯协议, 所以我想知道哪些驱动器可以用工控机通过串口控制。

网友B:
加一个协议转换卡不行吗?

网友C:
你那种方案可能行不通,目前的伺服驱动器一般具有模拟量接口[0~10v];数字量脉冲接口;以及一些I/O量[主要是用于PLC控制];而伺服所有的串口一般是PC与伺服之间的通讯口,只是支持伺服的一些参数的修改,他并不接受你的位置/速度控制信号。 实际上针对你的应用完全可以用PLC作为控制器实现。

网友D:
上 WWW.SIMOCONTROL.COM网上找找与西门子相关的伺服驱动资料。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西门子MC系列伺服驱动器都采用BICO开放式设计理念。一般都带有485/232的通讯协议接口. 如有疑问可电邮给我:SALES@SIMOCONTROL.COM 希望我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E:
北京和利时电机技术有限公司(原四通电机)自主研发的GS系列伺服驱动器支持通过RS232/RS485通讯实现多台伺服驱动器的通讯控制,实现点到点、速度、转矩控制等。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请与我们联系:010-62932100-392

网友F:
PARKER的产品支持480多站联机,可以修改包括速度和定长值的修改.

网友G:
如果只是修改伺服参数,现在市场主流伺服电机都提供串口通讯,如果要控制电机运动,则必须采用上位控制器,或选用带控制器的伺服电机,后者比采用上位控制器总体成本还要高,所以,还是用控制卡把,BALDOR+安川伺服在进口产品配置中,应该不算很贵,性能稳定,编程容易,有兴趣联系我.024-23286338

网友H:
可行性不是很大

网友I:
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并不一定就会便宜。可以通过带有现场总线的驱动器(许多欧洲的伺服驱动器有但价格昂贵),然后选择软实时操作系统(一般为嵌入式操作系统或者将WINDOWS内核接管控制的操作系统)和相关软件(软数控、软PLC)就可以。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么做,我可以给你提供方案。访问我公司网站:www.zhuochuang.net。

楼主(2005-06-24):
最近方案修改,只用一台伺服电机,我决定用RS232接口向驱动器发送脉冲,转速240转/分,脉冲频率最大50kHz,说明书上推荐用line drive脉冲信号,不知道将RS232转换成RS422/485可不可以直接用作脉冲控制信号,我查了几篇论文,好像可以,但是RS422/485信号是否就是手册上的line drive信号呢?

网友J:
用RS422或者RS485信号,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