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磁场下的温度测量如何解决?

楼主(2005-04-16):
利用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对金属加热时,热电偶测温遇到两个问题:①顺磁场方向放置时,涡电流会使热电偶自身产生附加电势,从现场测量来看,直观表现为热偶读数出现不规则跳跃,甚至显示为负值;垂直磁场放置时,热偶外壳自身感应发热,测量温度为热偶自身温度。由于红外测温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在经过调研后,确定不能使用。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情况下,还可以选择哪种测量手段?注:我们的研究对象为钢珠,直径约1~3mm,采用高频感应加热方式升温。多谢!

网友A:
最好采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且采用较好的屏蔽措施,试试看

网友B:
采用热电偶可以加强滤波以消除干扰,这种应用情况热偶不适合有外壳。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对金属加热由于频率高、功率大,同时加热速度快,采用红外测温是比较好的方法。‘钢珠,直径约1~3mm’是比较难测,需要选距离系数大、可测目标小的测温模块。 采用红外测温发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

网友C:
可以采用热电偶进行测量。但是要注意热电偶丝的直径一定要小,同时热电偶不要保护套,并且焊接到钢珠上,否则测量不准

网友D(2007-12-20):
采用红外测温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E:
红外测温确实可以!

网友F:
我公司有着这种红外测温仪,最小可以测直径0.2mm的金属丝,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