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协波干扰对仪控影响及防止对策

楼主(2005-04-16):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频率可调的交流信号. 在输入侧产生谐波机理:不限于通用变频器,晶闸管供电的直流电动机,无换向器电动机等凡是在电源侧有整流回路的,都将产生因其非线性引起的谐波.在三相桥式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为基波和各次谐波,通常含有6n+1(n=1,2,3...)次谐波,其中高次谐波干扰输入供电系统. 在输出侧产生谐波机理: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由谐波.对于PWM控制的变频器,只要是电压型变频器,其输出的电磁波为矩形波.其中谐波频率的高低与变频器调制频率有关,调制频率低(1-2KHz),人耳听得见高次谐波产生的电磁噪声(尖叫声);若调制频率高(如IGBT变频器可达20KHz),人耳听不见,但高频信号客观存在.从电力方波及电流正 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附近电器设备. 我人愿在变频器的协波干扰对仪控影响及防止对策范围中进行交流

网友A:
我听见过尖叫声~~那有什么方法去除吗???他会影响其它设备吗??因为我们公司的装在车间里的高压汞灯有时会无缘无故的暗掉!!!

楼主:
高压汞灯有时会无缘无故的暗掉首先肯定是高压汞灯自身的问题,至于变频器尖叫声估计是产生的交流谐波较高的原因,我认为可能变频器输出功率较小推动电机有点过载,或者电机在运行过程中负载过大造成的,仅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我在使用EMERSON的2100系列變頻器的時候遇到了輸入電源側的感染問題.變頻器容量為30KW,當其工作時位于同一低壓變電器側的高壓測試儀器的示波器中有大量干扰信號.兩設備物理距离有50M,但變頻側無獨立接地,因系統采用了三相四線的結构.后在變頻器輸入電源側加了磁環,電抗器和濾波器后仍無效果.

网友C:
唐进,我也可以和你相互学习。 变频器一般会制造高次谐波对所连接的设备进行干扰,如果设备本身也是属于非线性负载,那么它也是一个谐波源。 当谐波产生后造成的污染通过导体在整个电网中循环,使得整个用电网络的电能质量恶化,致使生产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大大降低,发生故障。 同时谐波也会使用电系统的输出功率大打折扣,加重能源的损耗。

楼主:
恭松桦,很高兴与你共同进步。至于谐波使用电系统的输出功率大打折扣,加重能源的损耗。解决此问题应当是另一个领域,就是电犬,节电霸等一系列节电产品,此类产品主要改善电网络的电能质量克服谐波,保护负载等优点。不过使用之前须论证。

网友D:
我们系统目前使用的是AB公司的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想请教有使用经验的各位传授点经验,多谢!

网友E:
变频器在工作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不光对电网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对其周围的电子产器产生干挠,要除这种干挠的话,将变频器装在铁盒里,然后将铁盒接地即可。

网友F:
变频器的协波干扰对仪控影响及防止对策--洋设备上经常用磁环,电抗器来解决是否有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G:
至于谐波使用电系统的输出功率大打折扣,加重能源的损耗。解决此问题应当是另一个领域,就是亚太节电霸等一系列节电产品,此类产品主要改善电网络的电能质量克服谐波,保护负载等优点。不过使用之前须论证。

网友G:
现在被普遍应用的抑制谐波、补偿无功的方法是加入无源LC滤波器。这种滤波装置结构简单,成本比较低,容易实现,具有既可补偿谐波,又可补偿无功的特点。

网友G:
目前,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APF) 。有源电力滤波器是一种电力电子装置。其基本原理是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且补偿特性不受电网阻抗的影响,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并且已经在日本等国受到广泛应用。[1] 在我国,有源电力滤波器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工业现场。

网友H:
愿意与大家探讨干扰的问题,在变频器使用中经常干扰的信号不正常,基本上通过接地解决,使变频器单独接地,加电抗器和滤波器成本太高。

楼主:
最好采用接地的办法解决,这是一种既经济又相当可行的方案,实在不行,也可改变仪控信号的办法解决如:由电压传输改为电流传输,且采用屏蔽电缆等抗干扰措施来加以解决。克服干扰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系统稳定,克服干扰只是一种手段。

网友F:
lb-808你好: 请问有源电力滤波器哪里有卖?安装是否方便?

网友I:
有什么观点,大家讨论非常好,只是没有必要把相同的话,重复发表N次,难道是怕大家注意不到吗?我相信如果你的观点让大家认可的话,每一位朋友都会看到并给你支持鼓励的!!!

楼主:
多岐为贵,请大家发表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具体应用的个案,我也同意网名为流浪99999的看法。

网友J: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对仪控的影响可以从2个方面入手解决: 1、从源头入手,对变频器单独接地、输入侧加电抗器等方法。 2、提高测试系统的抗干扰能力,4-20MA、屏蔽、软硬件滤波等方法。 至于高次谐波,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看5次、7次、11次等谐波电流的大小,可通过无源滤波、有源滤波解决。有源滤波虽好,但价格太高,NOKIA的有源滤波要几十万。所以尽量用无源滤波为好。

网友K:
不知道变频器对激光灯有没有影响? 我们使用的激光灯(天津产,用来定位的)一段时间后光线就变暗了,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的影响?

网友L:
谢谢大家在这里交流,不过不要灌水吗!我这里用了好多变频器,对上位机干扰特别大。我想可能是上位机接地有问题,我去接一下,有了结果向大家汇报。

网友M:
最简单的,加滤波器,交流侧和直流侧都加。 控制线最简单的,除了相关注意事项外,在靠近变频器侧加磁环,绕三圈,应对高频干扰有效

网友N:
看实际情况而定.主要有几种改善方法:完善接地;用磁环和电抗器^^^

网友O:
其实用电容就可以解决变频器的谐波了。

网友P:
用电容和电抗器可以解决变频器的谐波了。

网友Q:
你好。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学电力电子,我的毕业设计是关于这方面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滤波器是怎么加的.谢谢。我的邮箱shanxi1130@163.com.

网友R:
在变频器输入端加滤波器

网友S:
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入及输出侧加滤波器,可以滤去高次偕波;还有电抗器,可以抑制较低谐波电流.还有,接地考虑一下,建议变频器的接地与其它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F:
用电容和电抗器可以解决变频器的谐波没错,可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还好,调速范围一大(频率范围也大)那么干扰就又出现了。

网友T:
抗干扰是个综合应用题,既要全面考虑,同时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采用哪一个或几个对策是最有效的,要在实践中确定.本人的一个实例是:台达变频器干扰电容传感器,采用降低载频的办法,将载频由15KHz降至9KHZ,问题得到解决. 群策群力,献计献策,相互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U:
实际上变频器的协波污染本可以限制在一个犯围内的,可是为了节省成本,大多数安装都不规范。    就这问题,我举几个典型列子供大家参考。    1。家用电脑的显示器为什么有的品牌受手机干扰严重有的不受干扰,经检查,发现受干扰的没有内装金属罩,其他都一样。    2。经发现所有笔记本用的是直流开关电源,按理应该有协波产生,经拆发现,笔记本直流开关电源交流入端用了磁环,直流出端加磁环,并且有屏弊层。    3。医用CT,X射线,大C臂互相之间用通一电网,却不影象工作。是比变频产生的干扰少吗?错,比变频器的干扰大多了,而且很大。原因就是安装时有严格要求。   要求一。独立变压器,(隔离,同时相当于大电抗)。   要求二。金属框架混凝土(密闭)加铅涂层(防X)。   要求三。独立地,小于2欧。机座和大地绝缘,机座地另做不小于三个点,小于2欧。    经拆机发现,目前所有新型医疗设备电源前端必加磁环,同时使用开关电源的多,但有些设备前端要求加的稳压电源不让用UPS要用线型稳压电源(如B超)。    总结。三点做好就可以使变频器的污染限到一定犯围内或免受干扰。    1。入端一定加磁环或电抗器,要求严的要加滤波器。    2。必需装在金属箱体内而且密闭。    3。如果与金属箱体没做绝缘,金属箱体与地绝缘要另做地线。输出端一定用铠装电缆且金属铠装部分一头一定保证在变频器金属箱内并和变频器地可靠相联,而另一头必需在电机端盖内不接壳,但电机本身要有其它可靠地;如果不用铠装电缆就必需用金属管,进箱体和电机端盖部分用金属软管,软管与金属穿线管一定可靠相接;如果用线槽必需金属线槽而且是单独的,且出槽部分一定用金属软管或金属穿线管,且相接部位可靠相接并接地。    请大家看看,以上有谁做全了?    CT,核磁,大C臂,B超。这些设备既是协波产生源,但同时有要求干净的电源。别人的做法,无论是欧美的还是日本的全都一样。这些都已是规范。可是看看我们是不是都做的很好?EMC的规范不要求大家完全消除,但是必需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对电网的寄次谐波不超过5%(我国的)。如果大家照上面的全做了,肯定比偏宜节能灯对电网的污染少,因为大部分的电子镇流器不用金属壳不加磁环(国家到现在都没有立标准,这是减少污染必做的,搞个CCC认证只要花钱一样过。    同样在看看PLC的电源部分,经拆机电源入端必有滤波器和压敏电阻,随然用的是塑壳,但是接地很有讲究。      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另外,变频前端漏电跳闸,两点一定要做到。   1。变频外壳地不能与电机壳,电源地相连,要独立。   2。300MA漏电开关。目前用的最多的是30-50MA漏电开关。

网友V:
请大家看看,有谁做了?在变频应用中取双信号(反馈)PID或PI摸式. 我想问一下,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谢谢。我的邮箱zss54@msn.com.

网友F:
zhengzheng:你好!    说的很经典,有空常联系我的邮箱yylt20043@yahoo.com.cn 对不起我的邮箱上面打错了

网友W:
ZHENG ZHENG:你好!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X:
ZHENG ZHENG: 还有什么好经验,不要吝啬呀~~~~~~~~~~

网友A:
1 变频器简介 1.1 变频器的基本结构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2 变频器的分类 变频器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开关方式分类,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按照用途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 2 变频器中常用的控制方式 2.1 非智能控制方式 在交流变频器中使用的非智能控制方式有V/f协调控制、转差频率控制、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等。 (1) V/f控制 V/f控制是为了得到理想的转矩-速度特性,基于在改变电源频率进行调速的同时,又要保证电动机的磁通不变的思想而提出的,通用型变频器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控制方式。V/f控制变频器结构非常简单,但是这种变频器采用开环控制方式,不能达到较高的控制性能,而且,在低频时,必须进行转矩补偿,以改变低频转矩特性。 (2) 转差频率控制 转差频率控制是一种直接控制转矩的控制方式,它是在V/f控制的基础上,按照知道异步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对应的电源频率,并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就可以使电动机具有对应的输出转矩。这种控制方式,在控制系统中需要安装速度传感器,有时还加有电流反馈,对频率和电流进行控制,因此,这是一种闭环控制方式,可以使变频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并对急速的加减速和负载变动有良好的响应特性。 (3) 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通过矢量坐标电路控制电动机定子电流的大小和相位,以达到对电动机在d、q、0坐标轴系中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进而达到控制电动机转矩的目的。通过控制各矢量的作用顺序和时间以及零矢量的作用时间,又可以形成各种PWM波,达到各种不同的控制目的。例如形成开关次数最少的PWM波以减少开关损耗。目前在变频器中实际应用的矢量控制方式主要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和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两种。 基于转差频率的矢量控制方式与转差频率控制方式两者的定常特性一致,但是基于转差频率的矢量控制还要经过坐标变换对电动机定子电流的相位进行控制,使之满足一定的条件,以消除转矩电流过渡过程中的波动。因此,基于转差频率的矢量控制方式比转差频率控制方式在输出特性方面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属于闭环控制方式,需要在电动机上安装速度传感器,因此,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是通过坐标变换处理分别对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然后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电流辨识转速以达到控制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的目的。这种控制方式调速范围宽,启动转矩大,工作可靠,操作方便,但计算比较复杂,一般需要专门的处理器来进行计算,因此,实时性不是太理想,控制精度受到计算精度的影响。 (4) 直接转矩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是利用空间矢量坐标的概念,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控制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通过检测定子电阻来达到观测定子磁链的目的,因此省去了矢量控制等复杂的变换计算,系统直观、简洁,计算速度和精度都比矢量控制方式有所提高。即使在开环的状态下,也能输出100%的额定转矩,对于多拖动具有负荷平衡功能。 (5) 最优控制 最优控制在实际中的应用根据要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以根据最优控制的理论对某一个控制要求进行个别参数的最优化。例如在高压变频器的控制应用中,就成功的采用了时间分段控制和相位平移控制两种策略,以实现一定条件下的电压最优波形。 (6)其他非智能控制方式 在实际应用中,还有一些非智能控制方式在变频器的控制中得以实现,例如自适应控制、滑模变结构控制、差频控制、环流控制、频率控制等。 2.2 智能控制方式 智能控制方式主要有神经网络控制、模糊控制、专家系统、学习控制等。在变频器的控制中采用智能控制方式在具体应用中有一些成功的范例。 (1) 神经网络控制 神经网络控制方式应用在变频器的控制中,一般是进行比较复杂的系统控制,这时对于系统的模型了解甚少,因此神经网络既要完成系统辨识的功能,又要进行控制。而且神经网络控制方式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变频器,因此在多个变频器级联时进行控制比较适合。但是神经网络的层数太多或者算法过于复杂都会在具体应用中带来不少实际困难。 (2) 模糊控制 模糊控制算法用于控制变频器的电压和频率,使电动机的升速时间得到控制,以避免升速过快对电机使用寿命的影响以及升速过慢影响工作效率。模糊控制的关键在于论域、隶属度以及模糊级别的划分,这种控制方式尤其适用于多输入单输出的控制系统。 (3) 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利用所谓“专家”的经验进行控制的一种控制方式,因此,专家系统中一般要建立一个专家库,存放一定的专家信息,另外还要有推理机制,以便于根据已知信息寻求理想的控制结果。专家库与推理机制的设计是尤为重要的,关系着专家系统控制的优劣。应用专家系统既可以控制变频器的电压,又可以控制其电流。 (4) 学习控制 学习控制主要是用于重复性的输入,而规则的PWM信号(例如中心调制PWM)恰好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学习控制也可用于变频器的控制中。学习控制不需要了解太多的系统信息,但是需要1~2个学习周期,因此快速性相对较差,而且,学习控制的算法中有时需要实现超前环节,这用模拟器件是无法实现的,同时,学习控制还涉及到一个稳定性的问题,在应用时要特别注意。 3 变频器控制的展望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今后将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 数字控制变频器的实现 现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用数字处理器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运算,变频器数字化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进行变频器数字化主要采用单片机MCS51或80C196MC等,辅助以SLE4520或EPLD液晶显示器等来实现更加完善的控制性能。 (2) 多种控制方式的结合 单一的控制方式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并没有“万能”的控制方式,在有些控制场合,需要将一些控制方式结合起来,例如将学习控制与神经网络控制相结合,自适应控制与模糊控制相结合,直接转矩控制与神经网络控制相结合,或者称之为“混合控制”,这样取长补短,控制效果将会更好。 (3) 远程控制的实现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天涯若咫尺”,依靠计算机网络对变频器进行远程控制也是一个发展方向。通过RS485接口及一些网络协议对变频器进行远程控制,这样在有些不适合于人类进行现场操作的场合,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控制目标。 (4) 绿色变频器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对于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会带来污染,降低变频器工作时的噪声以及增强其工作的可靠性、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都试图通过采取合适的控制方式来解决,设计出绿色变频器。 4 结束语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依靠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使国产变频器早日走向世界市场并且成为一流的产品。

网友Y(2005-05-20):
我从事的是售后服务工作的,主要从事的是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在工作中也经常会碰到干扰的问题,主要是变频器干扰到别的电子设备,我们最基本的方法是分别对变频器和电子设备进行合理的接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机器附近打一个深为一米以上的地庄,然后接地,经多次使用,效果还不错,大家可能试一下。如果真的不行,那就再加一个滤波器了。

网友Z:
如现场出现高频噪声只要在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和输出侧增加电抗器即可。

网友AA: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工作中由遇到过,建议使用内部采用PID控制的变频器,及做好滤波!

网友AB:
谁能提供LC无源滤波器的具体参数

网友AC:
一般来说,强电部分通过两端接地,弱电部分一端接地,变频器本身在其周围打跟地桩接地,动力线穿管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大部分干扰问题。

网友AD:
我公司用的是AB变频器,在使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次加温时,温度模块会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引起的干扰?请高手赐教!

网友AE:
我是一名电厂的电气专工,我们厂今年上了个新产品,液体电阻调速器,真正的无谐波。可比另外两台高压变频好多了,那两台高压变频还是一知名品牌,外国的。外国人真高,说保质期1年,期间任何问题均免费维修,可好,运行了11个月好好的,刚过一年,频繁的跳闸,跳的我们电厂上下头晕,厂家来了多次也不见好,现在我们厂领导准备把这变频器废掉,准备全换成液体电阻调速器。 对了说一下,我是开封电厂的。到家同人有兴趣的也可去那家网站看看,网址www.zzenergy.com

网友AF:
真的很精彩

网友AG(2005-06-27):
大家有兴趣不妨加入变频器聊天群12163848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AH:
我想找一些变频器原理资料哪里有 谢谢

网友AI:
有一次,我的RKC表,控制很不正常,调速器启动的时候,不该加热的时候在加热。没有用调速器的时候,又是正常的。后来,我将RKC表的电源换了一相,就正常了。 呵呵!希望对大家有点点帮助哦。。。。

网友AJ(2005-08-04):
液阻调速器太烂,用固体软起动器要好的多,液体电阻使用时间太短,维修多.

网友AK:
在变频器干扰其它仪控,现场有许多电气(电机)时,除了相关注意事项外,变频器的调制频率设置,有时有用.

网友AL:
第一次来这儿玩,好好!!

网友AM:
我想请问一下jiang728,"每次加温时"指的是什么加温???

网友AN:
我这有全套的谐波解决方案,有兴趣的可以打我手机013543300534或电话0755-83843111-206

网友AO(2005-09-15):
我厂使用了多台变频器,在变压器回路上使用变频器越多容量越大造成无功补偿电容柜的电容器回路保险过栽烧段,无功补偿电容柜 避雷器弧光短路接地。造成总开关跳闸事故越频繁。请教高手,使用什麽方法可已避免这种事故。

网友AP(2005-10-19):
我想把变频器单独装在柜子里,然后在单独接地,也会行之有效的!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P:
health: 你真厉害,相信写了不少论文几书籍了吧?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精彩,大家有没有具体案例共享一下,达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网友AQ:
我们单位电阻炉,用变频器驱动冷却风机,与之相临的调功柜中的双向可控硅有误触发现象,恳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R:
变频器单独接地不但不能降低干扰,反而会带来更多干扰。因为这个接地会与其他接地系统产生电位差,这个电位差会干扰自控系统。最好的方法是采用等电位接地,并使这个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

网友AS:
谁在用LG 的变频器,怎么样?

网友AT(2007-06-05):
您好!变频器运行对电流型位移传感产生的干挠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U:
LC(无源)滤波器结构简单,吸收谐波效果明显。但由于其结构原理上的原因,在应用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1)仅对固有频率的谐波有较好的补偿效果,当谐波成份变化时补偿效果差;
     (2)补偿特性受电网阻抗的影响很大;
     (3)在特定频率下,电网阻抗和LC滤波器之间可能会发生并联谐振,使该频率的谐波电流被放大;或者发生串联谐振,使电网侧可能存在的谐波电压向LC滤波器注入较大的谐波电流;
     (4)当接在电网中的其他谐波源未采取滤波措施时,其谐波电流可能流入该滤波器,造成过载。
    而有源滤波器能对变化的谐波进行迅速的跟踪补偿,基本上克服了LC滤波器的上述缺点。所以从大的趋势来看,有源滤波器的使用是最佳的谐波治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