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常见故障分析流程

楼主(2005-04-16):
前言: 通常控制板若发生故障,我们先从外观上判断是否有组件烧毁,再进行更换烧毁组件,若无明显外观上的毁坏,请进行下面检修流程: Q1、主机上电后,POWER指示灯未亮起,该怎么办? A1、检测步骤如下: 1、检查电源配置是否正确。 2、电源板是否短路、输出电压24V/5V是否正确。 3、驱动板是否短路、与电源板的连接器是否正确接合、与控制板连接器是否正确接合。 4、控制板是否短路、电源指示灯(LED)是否损坏。 Q2、主机上电后,RS-232不能通讯,该怎么办? A2、检测步骤如下: 1、注意连结至外围的连接线是否松脱或是未确实连接。 2、请先将电池取下,BAT.LOW指示灯是否亮起,未亮起则控制板故障。 3、BAT.LOW指示灯正常亮起,请检查一下讯号。 a.当POWER ON时,由957B第6 PIN讯号是否在HIGH。 b.量测25M Hz CRYSTAL振荡频率是否正确。 c.检查H8/3064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并检测第90 PIN的LV讯号是否在HIGH。 d.检查通讯IC(14C232)是否损坏,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 Q3、主机上电后,RS-485不能通讯,该怎么办? A3、检测步骤如下: 1、主机功能卡在使用以下功能卡时(DVP-F232/DVP-F422),主机RS-485功能将会自行关闭。若需第3个通讯端口时,可使用DVP-F485S或DVP-F232S。 2、检视连结至外围的连接线是否松脱或是未确实连接。 3、请先将电池取下,BAT.LOW指示灯是否亮起,未亮起则控制板故障。 4、BAT.LOW指示灯正常亮起,请检查一下讯号。 a.当POWER ON时,由957B第6 PIN讯号是否在HIGH。 b.量测25M Hz CRYSTAL振荡频率是否正确。 c.检查H8/3064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并检测第90 PIN的LV讯号是否在HIGH。 d.检查通讯IC(14C232)是否损坏,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 Q4、主机上电后,ERROR闪烁不停,该怎么办? A4、可能发生原因如下: a. 检查主机与扩充机上电时机是否不同步。(若在不能同时上电情况下,建议扩充机比主机先上电,避免主机上电后侦测扩充机造成误判。) b. 扩充机是否确实连接。(注意:EH主机仅能连接8台特殊扩充模块,而总输出/输入点数各256点。) c. 检查驱动板与控制板连接器各PIN是否有短路。 d. 检查资料备份记忆卡(DVP-256FM)是否正确插入扩充埠中。 e. 程序资料流失或编写的程序文法不正确,请检查所写程序是否正确再重新下载至PLC。 Q5、主机DVP48/64/80EH00R/T上电后,输入输出只有前16个点动作正常,其余点数无动作,该怎么办? A5、可能发生原因如下: a. 检查驱动板与控制板连接器各PIN是否有短路。 b. 检查GPIO各PIN是否有冷焊或短路之现象。 c. 以上若无问题,恐GPIO已经损坏,请更换。 Q6、程序重新下载至PLC后,ERROR仍闪烁不停,该怎么办? A6、可能控制板故障,检查步骤如下: a.检查H8/3064各PIN是否有短路现象。 b.检查资料备份记忆扩充端口连接器各PIN是否有短路。 c.可能为 I、PLC-MCU/01故障----------------------机率较高 II、H8/3064故障---------------------------不易发生 III、SRAM(BS616LV1010)故障-------不易发生 Q7、X输入点有输入指示灯却未显示,该怎么办? A7、检测步骤如下: 1.请先确认配线是否正确。 2.检查控制板上对应该点的LED是否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3.检查控制板与驱动板上连接器是否接触不良、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4.检查光耦器,若输入正常时,光耦器输出脚讯号为LOW。 【高速输入点M601输出脚为第4PIN、一般输入点TLP180输出脚为第3PIN】 Q8、Y输出点有输出指示灯却未显示,该怎么办? A8、检测步骤如下: 1.检查驱动板上对应该点的IC(ULN2803/ULN2003)或CONNECTOR或电阻是否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2.检查控制板上对应该点的LED是否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Q9、Y输出点指示灯显示正常却未有输出,该怎么办? A9、检测步骤如下: 1.请先确认配线是否正确。 2.检查驱动板上ULN2003(或ULN2803)及继电器是否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3.检查控制板与驱动板上连接器是否接触不良、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4.检查控制板上PLC-MCU/01对应该点的PIN有无断线冷焊、短路、损坏等情形。 Remark: Relay损坏原因极多:A.零件自然耗损B.过载或过电压C.未加防謢线路D.其它。 Q10、晶体管无动作或反应时间不正常,该怎么办? A10、若之前步骤都正确,则可判定此晶体管模块为不良品,须更换新品。 Remark: 1、晶体管损坏的原因有:A.零件自然耗损B.过载或过电压C.超频使用。 2、由于DVP20/32EH00T的Y0与Y2为高速晶体管输出,若发生输出不良时,请先检查两组5V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Q11、若将+24V与0V误接至AC Power Input时,会有何状况? A11、凡PCB上接至+24V之半导体零件都将损坏,若有此种情形,建议更换新品,不作任何维修动作,以免徒劳无功。 Q12、若将AC Power Input误接至输出之晶体管模块上时,该怎么办? A12、晶体管会炸开,请直接更换。 Q13、万年历设定完成,时间却没有动作,该怎么办? A13、检测步骤如下: 1.先将电池取下过3分钟后,再将电池插上,此时主机所有设定值将会回归出厂设定值,再重设万年历一次。 2.万年历仍然无动作,检查控制板。 a.检视石英振荡器(32.768K)两PIN是否冷焊、短路、损坏。 b.检视HT1381是否冷焊、短路、损坏。 c.连测石英振荡器(32.768K)振荡频率是否正确。 d.检视外围线路是否异常、冷焊、短路、损坏。 台达吴江厂 PLC FAE

网友A:
我好晕.返修率高吗?

网友B:
好啊,自己可以做出判断了。

网友C(2008-10-24):
好 东西啊!? 相见恨晚啊!

?

网友D(2014-08-31):
plc通讯故障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