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2005-04-16):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本人诚寻各地代理,因为网络涉及诚信问题,很多人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还有是否是骗人的等等,所以想在各地寻求代理。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三线制或四线制4-20输入方式                                                                     控制器部分功能参数意义:                       1、功能项:L                       此项为工作方式选择。设定值为0—5。                       (1)。当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多泵循环软起动控制”,适用于多台泵循环控制。根据恒压的控制决定起动泵的多少,相关的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从变频泵断开到下一台变频泵启动所需时间。)                       7: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                       8: 减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下降到下限频率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减泵)

网友A:
可以控制空压机进行恒压供气吗? JIYU12345@JX163.COM

楼主:
你好,可以用于空压机恒压供气

楼主: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B(2006-04-13):
你好,我有意在青岛作代理,我们公司同事生产给水设备,且还有一些特殊功能要求。
如:1、水源我要求有两个脉冲信号来实现
    2、你的无用水休眠是如何实现的
    3、还想有分时段多恒压
luoleih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