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AD和DA

楼主(2005-04-16):
你好: 我现在有一台锡炉,用了AD和DA模块做PID,现在用上市电就一切正常,停电后换上发电机后温度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请将你的问题讲清,温度是正差还是负差,模块具体型号。

网友B:
给PLC的电源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C:
利用AD和DA模块怎么做PID控制啊 能讲解清楚吗 我也想了解以下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