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阀门控制器应用

楼主(2005-04-16):
基于智能阀门控制器在调节阀的广泛应用,共同探讨智能阀门控制器在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与同行交流。

网友A(2005-06-03):
很高兴参加这样的讨论。为了更有针对性,传上智能电动阀门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A:
WL-2型 模块式电动阀门智能定位器 使用说明书 概述 WL-2电动阀门智能定位器是以工业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信号采集控制系统,体积小巧,可直接安装在电动执行器的接线盒内,定位器有电动阀门开度显示,能通过定位器按键手动控制阀门开度,也能直接接收工业仪表或计算机等输出的4—20ma DC信号,与电位器反馈的电动执行器配套对各种阀门或装置进行自动定位操作,能对电动执行器的转角(或位移)进行自动标定,同时输出4—20ma DC的执行器转角位置(或位移)反馈转换信号,定位器采用3个按键操作,4个LED数码管直接显示定位器的工作状态和阀门开度,操作方便。 主要技术指标 ►RS485通讯功能,Modbus ASCII协议。 ►控制精度:0.1%-3.0%(可调); ►可接电动执行器反馈信号:电位器500Ω-1KΩ; ►可接收外部控制信号(DC):4—20mA,输入阻抗250Ω,(其它输入信号出厂前定制);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 ►可控硅输出:AC,600V,16A;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输出阻抗≤750Ω;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可通过设定改变定位精度 ; ►环境温度:0-70℃,湿度:35-85%; ►外形尺寸:58mm(底面长)X60mm(底面宽)X34mm(高) 定位器面板
系统说明 定位器上电后首先自检,处于自动运行模式,此时电源灯亮,表示电源接通。数码管第一位显示为功能码,代表定位器的3种运行模式: 1. 自动操作模式下显示“A” ,数码管后3位为阀门开度显示。 2. 设定模式下显示“1”—“7”,数码管后3位为设定数值显示。 3. 手动操作模式下显示“H” ,数码管后3位为阀门开度显示。 接线说明 电动执行器的外壳、反馈电位器和伺服电机相互之间绝缘电阻应不低于500V 50MΩ。 定位器与电动执行器通过一个六线接插件连接, 1、2、3分别接电动执行器内的反馈电位器的三个端子,其中RV接电位器的滑臂,RO接执行器开动作时与滑臂之间电阻不断减小一端,RS则接另一端;S、O、N分别接执行器伺服电机的闭、开、COM端子。 定位器上有一个六线弹性压力锁紧的接线排(如图),其中N、L接220V AC单相电的中线和相线,为定位器和伺服电机提供电源;2个4~20mA IN 端子接阀门开度控制电流;2个4~20mA OUT 端子根据需要可以连接电流表用于指示实际的阀门开度,也可以悬空不接。连接时都要注意 + — 极性。
自动操作模式 接收工业仪表或计算机等输出的4—20mA DC信号,对阀门进行自动定位操作。同时输出4—20mA DC的执行器转角位置(或位移)反馈转换信号。 设定模式 自动模式下同时按“选择”、“增加”、“减少”键进入设定模式,阀门停止运行。按“选择键”切换“D1”、“D2”指示灯。 “D1”指示灯亮时,同时按“选择”、“增加”、“减少”键退出设定模式;按“增加”、“减少”改变功能码显示值。下面“1”---“7”为功能码显示值。 “D2”指示灯亮时,按“增加”、“减少”改变设定值。 l 功能码显示“1”。输入信号“中断”模式设定方式: 当输入信号中断或低于2mA时,定位器的动作可在模式1的开、停、闭三种方式中选择。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改变的数值。 ①:停在原位 ②:停在全开位 ③:停在全关位 l 功能码显示“2”。输入信号动作模式的设定方式: 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改变的数值。 ①:正动作 4mA ——全闭 20mA ——全开 ②:逆动作 4mA ——全开 20mA ——全闭 l 功能码显示“3”。执行器动作不灵敏区的设定方式: 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改变的数值。 ①:5‰ ②:10‰ ③:15‰ l 功能码显示“4”。电动执行器转角的标定: “D2”指示灯亮时 全开位标定:按“增加”键,向开方向运行,到全开位后,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全开位的数值。 全关位标定:按“减少”键,向关方向运行,到全关位后,同时按“选择”、“减少”键保存全关位的数值。 l 功能码显示“5”。输出4mA微调: 阀门在全关位,“D2”指示灯亮时,按“增加”、“减少”键微调输出电流到4mA,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当前设置。 l 功能码显示“6”。输出20mA微调: 阀门在全开位,“D2”指示灯亮时,按“增加”、“减少”键微调输出电流到20mA,同时按“选择”、“增加”键保存当前设置。 l 功能码显示“7”。返回工厂设定: “D2”指示灯亮时,选择数值为“②”,同时按“选择”、“增加”键返回工厂设定。 工厂设定值为: ►输入信号“中断”模式:1 ►输入信号动作模式:正动作 ►执行器动作不灵敏区:10‰ 手动操作模式 “D1”指示灯亮时,同时按下“增加”和“减少”键,就可以在自动运行模式和手动运行模式之间切换。 “D2”指示灯亮时: ►按“增加”键,向开方向运行。 ►按“减少”键,向关方向运行。

网友B:
请问,我们厂的老式执行器能用这个模块升级吗?

网友A:
大部分电动执行器都可以的,非常方便.需要有500Ω-1KΩ的反馈电位器.

网友C(2005-09-07):
我们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