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欠压保护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5-04-16):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是一个刚学维修的,我有一台三菱型号为FR-F540-11KW出现欠压保护。请教各位这一型号在输入为两相380V时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还是在控制回路上有异常。谢谢!!!

网友A:
与输入为两相380V应没关系,测量直流(P、N)电压?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指点。我测了,直流母线正常,控制板会不会造这样的故障,如果问题在控制板上又经常是那部分电路造成,或那几个器件会损坏。请帮我解答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更换7800试试(驱动板左下角)。

网友B:
空载和轻载可以、重载不行。武汉三菱027-85712619

网友C:
李老师你好! 我也有三菱FR-F540-11KW,故障是欠压,请问驱动板上的7800这个原件有什么作用?我想换一下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