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变频器内置PID调节器在恒压供水时,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5-04-16):
我们单位有一个富士G11s系列的变频器,我想用一个远传压力表和该变频器内值得Pid调节器实现恒压供水功能,不知道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怎么设置,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09-07-23):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F02 =1 外部运行
F03 =50HZ
F07加速时间 F08 减速时间 (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F15 =50HZ     F16=25HZ
E40 =10 无单位,相对远程压力表的最大量程
H20 =2 反动作
H21 =0 反馈信号为0-10V
H22 =1 P值
H23 =5.0 I值
H25 =2S 反馈滤波时间

设定恒压的压力值要从面板上设定,把参数都设定好后,关变频器电源,然后送电,按面板上的上下键,会看到00.00的字样,改为02.00,然后确认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可以来电话联系13705580035

网友C(2009-09-22):
独自风流,你好,看到你给别人发的有关变频器内置PID参数设置的贴子,想必您一定是个高手,我现在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处。能帮帮我吗?

我公司也是富士FRENIC 5000P9S 变频器,也想直接利用变频器内置PID调节器来控制恒压供水。却不知参数如何设置?还望师傅多多帮忙。申表谢意!!

也可发送到我的邮箱:1071175571@qq.com

网友D(2011-06-15):
我笑了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压力表是否带模拟信号输出呢?0-10V或4-20mA

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你要恒定的目标值是多少这很关建  F01    E01  E02    E40  E41  这几个参数设下

网友D:
为什么要设反动作

无语

网友E:
反作用与正作用,有些场合是反馈值大于设定值要求电机减速的,而有些是要求升速的

网友F(2013-12-18):
不知道前面是哪位?参数表格几乎一致,但是反动作肯定不对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