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关于变频器对流量传感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5-04-16):
现在小弟在做一个解藕控制,遇到一个变频器控制水泵(单相)水泵产生强电磁干扰,导致流量传感器出现不正常工作。能否给小弟一个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参看‘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

网友B:
用信号隔离器,隔离一下,注意一下传感器走线不要和动力线离的太近和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线注意接地,试试这几种方法,只要是干扰,肯定可以解决.

网友C:
干扰原因很多,因素很多,解决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请联络8031551@s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