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机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5-04-17):
有一台台达A 系列机烧了整流模块,是因为指示灯处漏电,烧了快熔。我换了过后试机正常,但是我试了三个钟后就自动停机,就起不动了,出现一种奇怪的现像,就是一按起动键就要死机一次(就是连显示都没有了,一秒钟后又回到待机状态,如果是输出频率为0就不会出现这种现像,)就问那位大侠修过这种故障,从那里修啊,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是输出模块有故障,一启动就把直流电压短路。

网友B:
如果您信任我,把台达A系列机的具体参数发到我的邮箱里,应该有办法解决的。 可以和您相互学习嘛!hnyy94-szwj@163.com

楼主:
请问一下李老师, 首先谢谢你抽空来给我解答我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此说声谢谢,对于这台台达A系列机我把输出模块折了还是一样的现像,我折到上桥或下桥的光耦就不会断路了,以可以起动和加减速,但是一装上全部光耦就不行了,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是主电源的滤波电容的问题,我把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请李老师指点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C:
搞不好是光欧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对是光耦的问题,如果要帮忙维修的话可联系13599171785 小王

网友E:
开关电元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我的那台机以修好了,是光耦的问题,我换了就好了,用的是T250V的,好难买到啊,有的人说可以用A3150代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代用,还请那位大侠代用过的给小弟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