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M Basic3.2/4的license number

楼主(2005-04-17):
各位大哥、大姐: 你们好,我现在准备自学ABB公司的CBM BASIC 3.2/4,软件是找到了,可是苦于没有 license number,而不能安装。希望各位大哥大姐能帮帮忙!

楼主:
哦,忘了把邮箱写上xxh0409@163.com,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license number,应该可以安装和使用,只是会隔一段时间就谈出一个对话框,比较烦人。 而且license number也是和网卡的号码结合使用的,也就是说,就算拿到一个license number如果不是用和它绑定的网卡的话也不会安装成功。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安装手册,看看是那出了问题!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3.2/4版本是需要序列号的,请向ABB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