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冷水阀、热水阀、蒸汽阀选型

楼主(2005-04-17):
各位高手,我是初次接触冷水阀、热水阀、蒸汽阀选型,再选型过程中很困惑,就是发觉在阀体前后压差值的大小上对选择对阀的选型有很大影响,所以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冷水阀、热水阀、蒸汽阀在选型时阀体前后的压差经验值为多少,多谢了! LLHE0724@SOHU.COM

网友A:
阀前、阀后压差是工艺原因产生的,调节阀本身的压差是很小的,所谓的克服压差就是讲克服工艺压差。每个阀的选型就是依据压差、介质特性、流量的大小,计算选择阀座直径以对应合适的开度。特殊工况下冷水阀可能会有气蚀、热水阀可能存在闪蒸、蒸汽阀可能会有噪音等问题,一般选型软件会提供解决方法。至于压差是没有经验值的,充分与工艺交流就可得到。

楼主:
多谢上边这位老兄,你说的我也理解,可是有好多情况下,在选型报价前期,根本就无法和工艺交流,即使找到工艺交流,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我问了一些生产厂家,他们告诉我你按0.6公斤的压差来算出KVS值,然后选阀,但是各个厂家告诉我的值不样,有0.8公斤,有1公斤,所以我就有些不知道相信谁的,不知道在前期选型时到底应该怎样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