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 93系列

楼主(2005-04-17):
各位大侠:我有多台93系列控制器最近相继出现 H05 trip 故障。查遍所有资料,只有一句:与lenze联系。而联系的结果是:更换主板。我的天啊!近万元一块哪!! 这究竟是什么故障?该如何解决?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救小弟于水火之中!(老板的脸色不好看啊...)

网友A:
这是因为CPU在从IC300中读取数据时受到干扰所致,如需要可发至我公司修理, doorings@vip.sina.com 周先生

网友B:
通讯故障 , 胎里带的 , 换吧 , 要不换别的牌子

楼主:
谢谢两位! 请问kevinj君:贵公司名称及修理价格? 我的E-mail: xuguox@yahoo.com.cn 再次感谢!

网友C:
呵呵 我们是做工控板维修的 如有兴趣可以致电上海慧远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021-52750892 13386113788 朱

网友D(2008-10-29):
老兄,我也为这问题于痛苦之过,曾经挣扎了好久,最后就是把系统软件版本更新后,把C002=0后,重新做一个工程后即可,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H05报警代码过,

???? 但是一定要LENZE处理,因为他们才有Download模块与相应工具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