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磁制动器的作用

楼主(2005-04-17):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HC-SFS52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有电磁制动器,我不知道这电磁制动器有啥作用?说明书上的电源接头信号分配说明,G,H要加24V直流电压,好像是供给电磁制动器的,我想知道这24V电压什么时候加上,什么时候断开?谢谢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在电机运行同时制动要上电放开抱闸,电机才能运动,否则很容易过载过流,电机停止时,要瞬时抱闸(断开制动信号),要不然你带提升负载停止在半空会有问题。当然,你如果采用伺服控制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伺服控制器的运行信号分一路来控制制动)

网友B:
一般是先打开抱闸 , 延时一段时间后在控制电机运行 , 作用嘛虫子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白了 , 就是为了防止Z轴负载在电机失电的情况下掉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