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4-17):
5类UTP共有4对四对双绞线,而只有两对用于以太网信号的传输,其余两对为空线,因此我想用利用这两对双绞线中的一对或两对线缆对以太网现场设备进行供电,不知可行否,对网络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建议电源线单独放,原因有二: 1、可能会有干扰,一般信号均有屏蔽层; 2、双绞线线芯很小,如果做电源,承受电流能力小,而且距离长压降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两对空线本来是预留着作什么用的,如果没什么用的话,是不是5类UTP只用2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