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5-04-17):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有一台AB变频器1336PLUS,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设备运转的第一个过程是起停运转,既启动15秒,再停止15秒,反复这个动作.近段时间反复出现这样的故障:在上位机上出现MOTOR FAULT 的故障信号,电机停止运转.但变频器上并没有故障代码,一切正常.且只需要在上位机上进行复位就可以继续运转了.我考虑是否是加减速时间设置的不合适?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怀疑电机热过载

楼主:
如果热过载,一般是有报警代码的,如果是热过载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不像是电机热过载,检查一下变频器与上位机的通讯连接。

网友C:
先把变频器调整到本地操作,看是否还出现上述故障,若无则证明是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D(2006-02-02):
查看报警点程序,确定是哪出错。

网友E:
       变频器是好的,给的启动信号有问题。

网友F:
你的反馈是读了总线来的信号么?如果用的RO或DO如何设置的?电机故障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上位机用的什么?如何连接到变频器?如何控制变频器?

网友G:
   启动信号有问题,你可以尝试将数字量输入1-9断路

网友H(2006-04-04):
求助:谁知道1336force变频器的系统日期如何改吗?(如变频出厂时日期不准,报故障查看也对不上日期,该如何改啊?

网友F:
1336PLUS没有数字量输入1和9。

网友I:
楼主先搞清楚故障信号来源,否则很难判断!

网友J:
首先你可以试一下本地操作,如果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首先可以排除变频器本身的原因;从你的叙述来推断不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其次你可以查一下上位机的故障显示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确切的说是从哪个继电器过来的,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看和其相连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有可能是你的上位机有问题!

网友L(2006-05-09):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AB变频器1336PLUS,受控制的主轴电机在工作中容易停止,不知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L: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但受控制的主轴电机在工作中停止时,并无故障显示,我怀疑是电流设定值偏小,不知如何调整,请帮忙.

网友L:
请问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AB 1336 PLUS 变频器,忘记了密码,请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M(2006-07-22):
如果你是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地区用户,可以找我们,但不方便在论坛公开。

网友I:
to赵跃忠:你查看查看故障屏蔽这个菜单,有些故障信号被屏蔽显示了。

网友I:
忘记密码可以解决,不过在大众广厅下说就不好了。毕竟是密码,说了怎么解破密码,密码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N:
我想了解下为什么有些故障信号会导致屏蔽了

网友I:
我在这个http://52auto.xicp.net论坛上发了个帖子,羔羊你进去看看。

网友O(2006-09-05):
先检查程序排除电机故障信号是不是干扰信号,再检查变频器是不是已经自动复位了一些次要故障。

网友P(2011-06-10):
电机故障  频繁启动

网友Q:
你可以先把电机的负载脱开之后,空载运行一下试试!我刚碰到这样的情况,摇电机正常,变频不报故障!电机就是不转!后经检查设备原因!处理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