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零位校准问题

楼主(2005-04-17):
各位大虾,小弟是刚刚接触PLC,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我遇到的是omron E6CP-AG5C-C旋转编码器,因为是批量生产,希望其零位一致,但是在安装时又要求太高,希望通过PLC来调整零位,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希望各位高手能不吝指教

网友A:
如果是增量型的则要机械调零,如果是绝对型的则电调零就行啦! 增量型的零位是Z相有输出,通过机械来调节。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型的,谢谢老大赐教

楼主:
具体怎么电调零,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B:
这个问提我遇到过,不是OMRON的是30的,一般是编一回原点程序在机器出厂调试时动做一下进行刷新,

网友A:
如果是德国SICK就简单,其背后有一按键可现场自学习Z相零位脉冲的位置,即电调零。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程序进行了设定,但是出现了负角度问题,比如把现在的30度设为0度,那0度则变为-30度,既输出范围变为-30~330,请问有没有更为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