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松下FP1编程电缆能自制吗?

楼主(2005-04-17):
三菱,欧姆龙的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制,请问松下FP1编程电缆能自制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我试制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请问大哥该如何做?急盼/ EMAIL:hao.qing@126.com

网友B:
松下工厂里卖的也不是他本厂造的.fp1因为是422口七孔的,不是标准的,所以大批量开模做才行.我司有0EM较便宜021-28443138,13601715076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