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湿度控制器PID参数如何调节才能使系统跟随稳定。

楼主(2005-04-17):
温湿度控制器PID参数如何调节才能使系统固定输入及斜坡信号输入时稳定。

网友A:
温度T: P=20~60%,I=180~600s,D=3-180s

网友B:
有部分温度控制器(比如RKC)具有AUTOTURN功能,更改设定值之后运行一次,控制器会自动设置最佳PID参数。

楼主:
谢谢!就是不知道如何调节,有公式吗?

网友B(2005-06-01):
这是温控器内置的功能,算法没公开。不然国内也不会有那么多仿冒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