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频电机的例子

楼主(2005-04-18):
控制变频电机的例子谁有!小弟急需!谢谢!

网友A:
我也需要,如果上面的老大收集到此类资料,发给小弟,谢谢。我的信箱bboy16@163.com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中都有介绍的。

网友C(2005-08-25):
是用LV编写的吗? 若是我也要,E-MAIL:cuisaijun@126.com

网友D:
我也要83917292@163.com

网友E:
我是做过,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PID算法模块在加上4~20mA的模拟量输出、输入模块。根据控制的对象不同,也可能用计数模块,我是用计数模块做的,相对来说用模拟量模块更简单,因为计数模块还要算频率呢。反正就是一个样。如果没有这些模块就用485的通信来做,这就要看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就是把设定量与反馈量通过485通信来做,那就可以不用那么多模块了,但这样要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