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5-04-18):
小弟在用步进指令编程时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哪位知道图中的半跟竖线怎样才能删除?另外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谢谢!

网友A:
请转换成语句表来删除。

楼主:
谢谢雨蝶:不能转换啊!详细内容请参考主题为FX编程软件问题(二)

网友B:
到“工具”-“连线”-“| 删除”即可。

楼主:
同样谢谢comm: 这个工具我知道怎么用,但是我说的情况有点不同! 详细内容请参考主题为FX编程软件问题(二)

网友B:
我用了FX编程软件那么久都没碰到过,是否软件问题?

网友A:
你在没有出现半根竖线之前转换成语句表,然后删除你要删除的内容,再转换成梯形图,这样就不会出现半根竖线了。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估计此为三菱编程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到“工具”-“连线”-“| 删除”即可

网友D:
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C:
安啦,絕對堡會。你刪除後要轉換程序一下就OK了!

楼主:
雨蝶:估计只能这样了 劉偉:有时根本没法转换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