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编程软件问题(二)

楼主(2005-04-18):
小弟在用步进指令编程时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哪位知道图中的半跟竖线怎样才能删除?另外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失望中

网友A:
工具一样中有个"连线",里面不是有清除吗

网友B:
你这里的问题是删掉这个连线,还是说不能转换哦 问题不清楚 如果是不能转换的话,问题很简单,因为你的程序根本就不能转换啊,少了RET,是转换不了的.如果是删除连线的话在编辑栏中有删除连线的图标啊

楼主:
逸芙雪: 我要删除的这根竖线,不是一根,而是半根啊!请你仔细看一下,在T1的左上方,少了半段?我知道那个删除连线的图标啊 还有即使有RET也是不能转换的啊,因为梯形图错误啊,因为有半根竖线在啊!

网友B:
哦 我知道 我开始试了试先转到指令表再转回梯形图 但是还是不行 我问了一下以前一个老师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

网友C:
把它搞成易一根再试看看,我是没碰到过这情况的

网友D:
换开发软件,这个不好。

网友E: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谢谢 逸芙雪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啊,昨天咨询三菱公司,他们也没有直接给我解决,叫我下周一再去电话问问!

网友B:
TO saitc701 问三菱那边有结果了不?

网友F:
把光标移到半跟竖线右上角,然后按一下快捷工具栏中的IDEL即可删除.

网友G:
這是軟件的問題。

网友H:
可以试一下 按住 Shift 键再按下 Delete 键把整行都删除掉后再重写一次

网友I:
你在那半根豎線處加個指令:RET就好了,表示STL 程式結束

网友J:
我用GX-Developer怎麽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自身程序有问题吧,如果能够F4,就不会出现此类现象?

网友K:
可以删除的,全选以后,再删,然后重新做新的就行.

网友L:
您可以把这一行删掉再重新写

网友M:
工具一样中有个"连线",里面不是有清除

楼主:
to 逸芙雪: 还是没有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现在修改时只能用指令进行触点的改变,移位!真是不方便啊!

网友N:
软件的BUG!

网友O:
我用的是三菱公司的PLC产品,请问辅助继电器(M0)常开或常闭在I/O端口上怎样体现? 在梯形图上输出与PLC硬件有什么联系?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是比较难弄!!这样直接删是不行的 必须把这个梯形图文件关掉重新打开然后打开指令表删除LD T1 STL S21 再直接打开梯形图窗口就好了。因为你在梯形图上删除的那个竖线但是没有删除下边相应的程。

网友P:
辅助继电器(M0)的状态只有在监控情况下如果为ON则 -| |-会出现中间为实体表示接通的 与硬件的联系就是内部寄存器的M0相应位是1

楼主:
to 小冷: 我试了你的方法,有点效果!

网友P:
那肯定有效果的,因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Q:
选中附近的整片区域(包含那竖线就可以了)删就行了,

网友R:
删除了再重新来,这样比较快

网友P:
如果已经删不掉了再进行整片区域删除是不行的好象会出现一点问题!!

网友S:
我也遇见过,因为你的程序的在编写的顺序可能有点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在指令表的基础上才能去除,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有乱码呀,这不是三菱特有的,别的PLC的产品中在编写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T:
发前也有过~~`工具里删除没删掉~~~后来重新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