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卡作备用主站问题

楼主(2005-04-18):
各位:我的CC-LINK卡(A80BDE-J61BT11)设置为主站,微机重启后设置不变。但设为备用主站,不论站号为几,每次微机重启后就变成了1号本地站,有没有办法保持设置值呢?另外,怎样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设置CC-LINK卡的站号及波特率?在三菱提供的C语言函数库中只有CC-LINK卡复位、读开关状态、读写缓冲区等函数,我没有找到设置卡号设置主站备用站的函数。

网友A:
楼主,你的微机设为备用主站时,主站也是微机吗?是在CC-Link Utility里设置的吗? 另外,设置卡号和设置备用站是在一个叫CC-Link Utility的文件中,你在安装完驱动程序以后,就可以生成这个画面,你就可以在里面进行站号和波特率的设置。

楼主:
蝴蝶大侠: 我就是在CC-Link Utility里设置的,设成主站微机重启后设置不变,但设成备用主站微机重启后总是变成1号本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