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LON与WINCC的数据交换问题(急)

楼主(2005-04-18):
虚心请教各位前辈(急): 现在我上层组态软件准备用WINCC V6进行组态,想通过OPC与LONWORK 网络进行数据交换,而手头上的接口软件只有lonOPCServer220.exe和LNS DDE,其它的硬件设备都齐全了,请问这样能否顺利进行组态了?

网友A:
用lonOPCServer就可以进行OPC数据交换了,LNS DDE是DDE应用程序,不支持OPC。

网友B:
上位组态软件用力控,可以不使用opc或dde,力控支持lns通讯方式。lonmaker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C:
请使用华唐科技的HTWON,提供Win/Linux的LonWorks通信API 可以高速地跟设备进行通信,详情请咨询华唐科技

楼主:
诚挚地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