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样用一个按钮实现报警打印?

楼主(2005-04-18):
我想用一个按钮实现报警打印,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我现在只能调用打印程序,不能一点按钮让打印机直接打印

网友A:
报警分为: 1.直接实时打印,当有事件出现时,程序把命令发送到针式打印机:LQ1600K上.(和alarmprinter 功能类似.但alarm printer 当打印机出现暂时故障需要手工恢复.不实用.) 2.把报警保存信息按天存放,当有需要时调用文件进行打印.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谢谢!

楼主:
怎样调用文件啊?把.ALG报警文件放在指定目录里让用户自己找啊?

楼主:
INTOUCH8.0帮助里说: “为防止因系统意外关机或重新启动而遭致丢失任何查询数据,您可以通过在 .BAT 文件中使用下列命令,让“报警打印程序”自动启动并运行特定的查询: ALMPRT.EXE -q MYQUERY.ALC 通过在命令中使用 -q,查询便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这个.BAT是在C盘里的批处理文件吧?我写进去了但并没有自动查询啊?请问是怎么回事?有位置要求吗?

网友B:
不用写批处理文件,写动作脚本 IF InfoAppActive( InfoAppTitle( "almprt" ) ) == 1 THEN ActivateApp InfoAppTitle( "almprt" ); ELSE StartApp "d:\intouch90\almprt.exe -q MYQUERY.ALC"; ENDIF; 其中将myquery.alc文件复制到c:\winxp\system32目录下即可

网友C:
"myquery.alc"是哪个呀,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B:
myquery.alc是almprt.exe的配置文件,配置完后文件名默认为myquery.alc

楼主:
我把ALMPRT.EXE -q MYQUERY.ALC 直接写在运行时的第一个窗口里问题就解决了,呵呵! 默认是myquery.alc,可以自己命名

网友D: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调用现成的外挂程序!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做好一个专用于报警查看和打印的程序,只需调用就行。程序独立性好,能在任何的intouch上面运行。我这里就有做好的现成的程序。

网友A:
实时打印不是很容易作的. 用almprt.exe 来打印事件功能有问题. 1.当打印机发生故障时,容易出错,程序会自动停止刷新记录和打印功能 2.用INTOUCH自带的打印功能,打印故障时,会锁住INTOUCH进程,引起INTOUCH 运行环境故障。 打印部分最好能分开挂小程序来实现.

楼主:
谢谢指点!我是用调用VB小程序实现打印的,用almprt.exe 只是用来自动查询并生成报警文件。

网友E(2005-05-25):
抱雨兄: 小弟也需要解决Intouch打印的问题,以前用实时打印,经常因为打印机故障停止Intouch View,画面数据不更新,小弟一次一次跑到工地被业主骂,你的程序能发给我吗(小弟VB实在很菜 shouji66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