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松下FP0 PLC 怎样与Modem通信

楼主(2005-04-18):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先前的同样帖子已转 PLC 论坛,又来了??不妨回答你。 PLC 通常具备 RS485 接口,而 Modem 通常是 RS232 接口,所以需要 232-485 转换器,这是硬件标准。 软件部分需要首先了解 PLC 的通信协议,再按协议向 MODEM 发送数据,PLC 回应,完成数据交换。 当然,整个过程需要一个控制器协调,因为 MODEM 只起转换作用,本身无法发起通讯过程。

网友B:
松下FP0提供 RS232 通讯接口,圆孔五针母口。可直接采用串行口通讯方式与Modem 通讯,也可遵循松下自己的通讯协议进行通讯。我这里可提供通讯例程及松下通讯协议。如需要可来信联系。

网友C(2005-11-08):
sands ,能告诉你的联系方式吗?我需要松下通信协议,另外,FP0圆孔五针母口为编程口,另外配有三孔的通信口,两者之间编程应该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