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 PID的问题

楼主(2005-04-18):
请问:用S7-200 PID调节,什么是“自整定”,怎么实现、应用自整定。请指教。

网友A(2005-07-03):
自整定就是程序根据被控对象工况的变化自动整定PID控制器的参数,以达到最优控制的目的。实现起来很复杂,你还是找相关的资料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