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盘

楼主(2005-04-18):
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优盘插到计算机上后,没有提示找到新的硬件,在资源管理器中或者通过WORD可以打开优盘中的文件,拔下优盘后,系统提示你非法操作.请问这是感染病毒了吗?急急急

网友A:
是否你的优盘设置了自动运行啊 建议把自动运行关了,再试试!

网友B:
删除无关USB驱动

网友C:
绝对非病毒感染,建议换另外一个USB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