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如何实现对电机进行控制?

楼主(2005-04-18):
最近工作中碰到需要用电脑控制单个步进电机运动的问题,平时接触这些技术较少,所以特来向工控论坛的高手们请教了! 我买了个电控的旋转台,上面的步进电机型号为42BYGH101,最大静转矩为0.35Nm,请问通过电脑来控制他的正反转和定位,一般有什么方法?是用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吗?有没有其它方法?(不好意思,你们就当技术扫盲啦!)我最终要控制旋转台每转0.1度停下做一次短暂检测。需不需要编码器的?要编码器的话又是怎么接呢?高手们能否给个廉价的方法? 我目前的任务比较急,主要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有劳各位了!

楼主:
没有人愿意指点吗?

网友A:
就一个单坐标的步进电机控制也要动用运动控制卡,是否小题大作了;电脑的并口(打印机口),串口都可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带动步进电机,当然是要编程序的;你若要省时省事可以购买为步进电机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 不需要编码器。

网友B:
只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最便宜的办法就是用PC的串口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具体做法(包括接线和软件)可以通过搜索“串口控制步进电机”找到。这样不用控制卡,不过还是要驱动器的。 转台0.1度停一次,至少要3600个脉冲一转(转台一转,不是制电机一转,这样的转台应该在传动中会有减速) 取最大工作转速的两倍速度,带上最大负载,频繁起停,反复测试一下,如果不会丢步,那就算省了一个编码器的钱,如果丢步,还是不要省编码器了。如果有编码器,一般来说,编码器的信号不能直接到PC上,必须要有个计数卡,这样比起来,换个大一点的电机应该还会便宜不少(42电机和57电机的差价应该不会太多)。

网友C:
一个单片机 89C2051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