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PG控制侍服,急啊

楼主(2005-04-18):
我用的是FX2N-16MR带FX2N-1PG模块来控制MR-J2S-70A侍服控制器,电机HC-MFS,接线自认为没问题,位置控制模式,没有报警,正反转行程末端,急停,侍服开启信号都没问题。 1PG脉冲指示灯亮表示有脉冲输出,可是电机就是不转,申明用控制器试运转没问题,请问有什么其他原因啊?我都急死了,各位兄弟姐妹救命啊!!!!!!

网友A:
看看你的指令对应的一些相关参数有没有错误,比如脉冲频率为0等。不过看你的PLC和定位模块,我觉得你选型选得不好,你的PLC加1PG模块差不多要3000元,如果买一个FX1S-20MT的PLC只要1050元(不含税)。可以实现你相同的功能,而且还有绝对位置定位功能。

网友B:
别听他瞎说,打我电话010-82616320、82616367.找周工我。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