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PG控制侍服问题

楼主(2005-04-18):
我用的是FX2N-16MR带FX2N-1PG模块来控制MR-J2S-70A侍服控制器,电机HC-MFS,接线自认为没问题,位置控制模式,没有报警,正反转行程末端,急停,侍服开启信号都没问题。 1PG脉冲指示灯亮表示有脉冲输出,可是电机就是不转,申明用控制器试运转没问题,请问有什么其他原因啊?我都急死了,各位兄弟姐妹救命啊!!!!!!

网友A:
应该查脉冲输出的供电回路,也就是VDD与OPC端是否连接,还有FX2N-1PG的COM0和伺服驱动器的SG是否与0V连接。 设置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如果接线正确,在上电时,伺服电机应该锁定。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监控显示来确认各个输入端子在上电中的状态是否正确。 如果要判断1PG是否真正的有脉冲输出,最傻的办法是在发脉冲时用万用表测电压是否低于不发脉冲时的电压来判断。

网友B:
检查接线,恳定是接线的问题. 近的话在家交流一下.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正确吗

楼主:
衷心感谢shuzao详细的回复,确实是我COM0和SG没有接0V。 现在开始我对工控论坛充满信心了。

网友D(2009-11-26):
我也有个1PG控制伺服驱动问题:我想问下1PG#1号参数设置的脉冲速率即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目前系统中设置的是3600)和伺服(松下的)中PR48=0,PR4B=100,按照说明书此时的PR4B=100就是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此时如果两者设置不一样,系统速度以什么为基准呢?拜托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