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编码器测量

楼主(2005-04-18):
怎么样用编码器, PLC用什么指令来实现用增量式编码器来测量角度,并在指定的位置起停。大约要儿步。用三菱的

网友A:
您好 : 以上问题.我认为一两句是难以沟通的.你不妨可以发地址到我邮箱.我可以提供资料详细探讨 zh83t10@126.com

网友B:
楼上大哥。给我一份好吗?220152281@126.com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有正反转的话,你就需要使用两相的轴编码器(即有A、B相),一个方向转动的话就只用一相的轴编码器就可以了,当然2相的轴编码器也可以当成1相来用,仅接其中的A或B。根据你自己的设备要求,使用高速计数器对轴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进行计数,然后根据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大小计算出相应的角度、位移等,比较容易实现。系统上电或复位时的回零动作根据你自己设备的要求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