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PLC与单片机的通讯

楼主(2005-04-18):
西门子的PLC串行接口是S485接口,如果让它和51单片机通讯,是不是要用转换器,用MAX485可以不?

网友A(2005-12-25):
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呢,应该要加转换器的.
MAX485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用MAX485可以

网友C:
可以详细讲讲吗?如果加上转换器,那么这个转换器是不是需要能设地址呀,不然就得改单片机的程序了,我想用一个变通的RS232转485(原设备是单片机设计的232通信),我想不知道能不能行,谢谢!

网友B:
如果‘PLC串行接口是S485接口’而‘原设备是单片机设计的232通信’就不行。

网友D:
最好是程序上的修改!